急!!!MOSFET驱动产生的噪声怎么消除

楼主(2011-10-20):
1MHZ的信号驱动MOSFET 电路原理图如下,驱动信号什么都正常,但MOSFET在D端测量的波形有很高的过冲 怎么消除掉啊!

楼主:
求maychang等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在MOS管的G极与地间并接高频小电容。

网友B:
在各个位置佳电容试试

网友B:
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估计你的25欧负载不是碳膜或金属膜电阻,或者该负载电阻距离较远而用导线联接。

网友B:
电路中一电容坏了,就这样过冲

网友B:
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B:
论坛进不去了,非要100积分,晕啊

网友B:
还差两次呵呵

网友B:
自己的博客居然进不去,晕死了

网友D:
同意,想问这电路有什么用呢?一个pwm输出到一个负载上面?
7# maychang

网友E:
请检查PCB布板是否合理,从图形看,哪里电容能量同时释放造成

楼主:
我加一个负载是想看一下开关的波形,后面会吧电阻负载替换成变压器,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在DS两端并联一个云母电容的话 会不会再负载是电感的时候产生谐振?

楼主:
14楼 我感觉那个尖峰 应该是开关管上DS两端的寄生电容造成的,应为我这个频率比较高在1MHZ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比较避免加电容在上面

网友D:
我反而觉得,尖峰是电阻的寄生电感造成的,你觉得为什么电容会产生突变电压呢?
16# yfb34

楼主:
我的电阻用的是陶瓷电阻,而且离的比较近,陶瓷电阻不是电感量很小吗?

网友F:
GS之间加103或者104  然后可以尝试不同驱动电阻,那个明显是阻尼振荡。就是驱动电阻,GS间电容以及驱动电阻到mosfet走线的电感不匹配。有个公式计算来着。

网友D:
陶瓷电阻那么高级?你是陶瓷外壳,里面是水泥电阻吧,上图来看看,水泥电阻是绕线的,寄生电感肯定大,估计你的是水泥电阻,电容电压是不会突变的!
18# yfb34

网友G:
我见过有些设计在管腿套瓷珠!

网友H:
这么高的频率用1N4935也不合适,1N4935的反向恢复时间都有150nS。
把D1改为1N5819再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I:
这是负载或者线路电感与mosfet d-s寄生电容产生的震荡,
最好的办法就是缩短走线减小电感,也可以在d-s间并小电容解决。
如果对效率没有太高要求,就增大栅极驱动电阻,减缓开关速度。

网友D:
震荡会产生那么大的尖峰么?我觉得减缓开通时间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关断的时候寄生电感的影响,我也不建议加电容,我觉得你可以像22楼那样降低,最重要是关断的时候给寄生电感的续流
23# zhaohe2001

楼主:
19楼  我的驱动波形就是我传上来的图2波形,从驱动看没明显的下沉或突变,我也把驱动由25欧变到5欧的驱动电阻观察过波形,驱动和输出都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弱弱的问一句,因为后期我要把那个陶瓷电阻换成变压器,电感会更大,那么尖峰会不会更大?要怎么处理才行?是不是 要加一个励磁回路?怎么加 谁有好办法?(不改变变压器的情况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D:
减缓开通就是减小di/dt,尖峰电压肯定会小,怎么能没用?只不过这不是个好办法,势必会损失效率。
给电感续流没错,但要注意续流二极管并联的位置,不是简单的用个高速二极管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