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线性带保护限流电源疑惑

楼主(2011-10-20):
各位大侠,
  最近想自己制作一个电源,参考普通的固纬电源,即0~30V线性可调带限流保护功能。
  在网上搜索了一个电路图。相关信息如下
  1,0~30V输出。
  2,带限流保护功能。

本人对此电路的理解。
1,U3运放进行限流保护的同时对保护指示灯进行控制。
2,U1产生基准电压。
3,U2接受U1产生的基准电压,和环路功率管一起构成负反馈,控制输出。

有几点想了很久还是疑惑不解。
1,Q1的作用?
2,R2,C2,D5,D6,D7构成电路的作用及其原理。

跪求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A:
不像是很高明的设计。

R2,C2,D5,D6,D7构成倍压整流和稳压,输出一个对地(C1负端)为负的电压。
Q1作用是主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电压(C1两端电压)过高时,关断Q2Q4。但此作用实在没有必要。

楼主:
多谢maychang大侠。
  先按照您提供的思路思考一下。。。。。

楼主:
to maychang 大侠
  经过查阅资料,分析。
  倍压电路理解如下,交流输入点2为高时,交流输入静R2-C2-D5-D3-1构成回路。当交流输入点2为低时,此前存储的电荷构成储压作用,从而构成负电压。
  Q1作用。当前端有突然的市电脉冲,Q1对输出电压的稳定有负反馈稳定作用。

  想依靠次电路制做一个电源练手。
  maychang大侠认为此电路并不高明,能否表明具体的一些看法?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