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小问题

楼主(2011-10-20):
#include<iostream.h>
void hello2()
{
cout<<"hello,world,mk ii"<<endl;
}

void hello()
{
cout<<"hello,world!"<<endl;
hello2();
}
void main()
{
cout<<"main function"<<endl;
hello();
hello2();
}
这个程序不对吗?哪里错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不出什么错误
不知道你在什么平台下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B:
还有main函数运行完就退出了

网友C:
按语法,没错

网友D:
如果你以C的形式来编译,而没有以cpp的形式来编译,就肯定有问题

楼主:
嗯,那我放心了

网友E: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