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I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M3 EPI的硬件设计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要和FPGA接口,16位模式,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之类的要不要加上拉、下拉什么的。时钟线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之类的。手册上没有说明。

网友A:
这些管脚都是TTL电平的,注意输入输出电平范围。驱动能力可以参考器件手册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用加上下拉,时钟线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就和一般的并口总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