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T25VFxxx flash擦除问题

楼主(2011-10-20):
每次擦除时,发送0X60后,等待其忙!就在等待忙是一直跑不出来了!请各位高手指点方法!我是用I/O模拟SPI的

楼主:
请各位高手多指点

网友A:
底层读写能正常吗?

网友B:
不是模拟SPI的问题我最近在搞这个是不是不是返回1C就是1E 是写寄存器问题 LZ试下 void WREN(void) { Select_Serial_Memory; SST_MasterIO(0x06); /* send WREN command */ Deselect_Serial_Memory; /* disable device */ } 擦除程序 不是模拟SPI的问题
我最近在搞这个
是不是不是返回1C就是1E
是写寄存器问题
LZ试下
void WREN(void)
{
Select_Serial_Memory;
SST_MasterIO(0x06); /* send WREN command */
Deselect_Serial_Memory; /* disable device */
}
擦除程序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不用BPL,不用可以忽略
用的话注意BPL置位
WRSR) INSTRUCTION
WP# BPL Execute WRSR Instruction
L   1   Not Allowed
L   0   Allowed
H   X   Allo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