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 变量转成 float 变量

楼主(2011-10-20):
我想将一个int 量 (比如 536)  转化成 float 变量 ,并且将536变成53.6

网友A:
强制转换数据类型

网友B:
float a;
int b;
    b = 356;
    a = b;
    a /= 10.0;

楼主:
强制是可以,但是我想将数据在除以10后,(比如536变成53.6)再转换成float,如果强制转换,536就变成了53了,0.6就没有了。

网友C:
float a;
int b;
    b = 356;
    a = b/10.0;

网友D:
a=(float)b/10

楼主:
多谢几位高人~~~

网友E:
怎么感觉不太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