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boot 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我看ATMEGA16数据手册的BOOT_LOADER部分,下面附件中红笔圈中的部分我不是很懂。
我的理解是:
RWW区对于ATMEGA16来说就是0~0x1bff的部分。
而这段话里的RWW区加了引号,是指除了BOOT_LOADER以外的部分,
而利用BOOT_LOADER软件进行代码更新过程中实际被读取的部分可能小于这个区,
比如更新的程序可能代码量很小。
不知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斧正。

网友A:
虽然之前也写过 bootload, 我也对上面的文字看得莫名其妙。
楼主不如看看 英文的手册。
或者 AVR 的其他芯片的资料, 因为bootload 部分,各个芯片基本是相同的。

网友B:
虽然之前也写过 bootload, 我也对上面的文字看得莫名其妙。
楼主不如看看 英文的手册。
或者 AVR 的其他芯片的资料, 因为bootload 部分,各个芯片基本是相同的。 ...
引用 网友A:

我从一开始看atmega16的中文文档时,就感觉文档翻译的非常生硬,看得不太舒服,由于是初学,也就先看着,最近在看bootloader时,更是感觉一头雾水,所以还是准备找英文的文档看看是不是容易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