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隔离电压电流放大器AMC1200介绍

楼主(2011-10-20):
为了推动电机控制与绿色能源应用中的分流电流测量,德州仪器 (TI) 隆重推出了AMC1200隔离式放大器。该隔离式放大器与调制器可帮助设计人员提高 AC 驱动器、太阳能逆变器以及不间断电源等设备的精确性、温度稳定性以及磁场抗扰性。

     AMC1200 是一款 4 kV 峰值隔离放大器,线性度与增益漂移提高 80%,功耗锐降 50%。AMC1204 是一款 20 MHz 外部时钟的隔离式 ∑ 型调制器,线性度比同类竞争产品高 40%。AMC1200 隔离式放大器支持 0.07% 最大非线性度与 56 ppm/C 增益漂移的高精度,5V 下不超过 8 mA 的低高侧电源电流,可降低功耗。经过全面认证,支持 -40 至 105 摄氏度的扩展工业温度范围,比同类竞争产品范围宽 20 度。可便捷地连接至模数转换器 (ADC) 与微控制器 (MCU),支持 5 V 或 3.3 V 低侧工作电压以及自调节共模电压。
     在电机控制,伺服、变频器、太阳能光伏系统,UPS等应用中都能满足高精度的采样要求。
下图是500V高压隔离下的性能仿真,包括直流,交流特性。

网友A:
好资料,受益匪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有点地方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1、对于AMC1200的两个输出端VOUTP和VOUTN必须接成双端输出的形式吗?我可不可以将VOUTN接地,将VOUTP接入ADC,变成单端输出的形式?这样我通过测量VOUTP上的电压就可以判断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大小。

2、假如我想测量高压电池组的母线电流,对于AMC1200芯片我是不是只能接到电池组的负端,这样可以减少共模输入电压(共地的情况),或者我用一个隔离电源给VDD1和GND1供电,而VINP和VINN直接接到分流电阻的两端,这样AMC1200和电池组就不共地了,我就不用考虑共模电压的问题了,接在高端和低端都可以了吧?

小弟学识浅薄,问的问题可能比较低级,请楼主帮忙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B:
哇,很好的资料!

网友C(2013-04-07):
好资料  不过没有仔细看看   呵呵  顶一个   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D(2014-05-23):
AMC1200能实现0-10V输入到0-10V得输出隔离吗?或者4-20mA输入输出隔离?

网友E:
   AMC1200 是一款 4 kV 峰值隔离放大器,线性度与增益漂移提高 80%,功耗锐降 50%。AMC1204 是一款 20 MHz 外部时钟的隔离式 ∑ 型调制器,线性度比同类竞争产品高 40%。AMC1200 隔离式放大器支持 0.07% 最大非线性度与 56 ppm/C 增益漂移的高精度,5V 下不超过 8 mA 的低高侧电源电流,可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