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如何用DSP实现数字相敏检波

楼主(2011-10-20):
现在要采集一个10KHZ的信号,需要用DSP对其进行相敏检波,然后积分,低通输出,不知怎么实现,做乘积积分时,时间怎么确定? 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积分时间应该处理数据的点数吧,如果是的话,就看你的系统是什么和对实时性的要求怎么样,10K的信号200K的采样率的话,积分的时间就看你的系统在这5uS运算给不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