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OPA335的使用

楼主(2011-10-20):
我要问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两个电压(一个是来自TI DAC1220,另一个来自一款2.5V的电压参考芯片)。
我想要使两个电压源以在+Sig -Sig的范围内输入到一个器件。电压值得差别可以在uV范围(少到4.7uV的差别)。
我是否能用这个运算放大器来将其实现呢?我想将噪声降至最低(在两个信号之间少于4.7uV)。
如果可以,我在运算放大器上如何连接这两个信号?

网友A:
真的可以吗?

网友B(2011-11-21):
你也许不可以直接在OPA335上连接两个不同电压的输入,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输出信号朝着相反的方向偏移。运算放大器通常仅仅设计为在某个连接到非反向输入端处以“虚短”的形式在输入端驱动反馈信号。
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将输入短路(在没有差分电压的情况下)也会使得其输出到某个本质的电压值,因为电路的本征输入电压偏差会通过一个大到130dB(AOL~ 3,160,000)的增益达到一个非常大的值。

网友B:
对于你的特定应用,你需要使用放大器仪器(INA)(PGA,可编程的增益放大器)或者是如下图所示的差分放大器(增益为10)。
仅仅需要注意的是差分放大器差分电压的极性,因此在这个单电压电源应用中,输出电压就不会往相反的方向偏移了。

网友C:
帮牛人顶起,欢迎常来逛坛子

网友D:
是可以的

网友E:
opa335芯片资料(英文版).pdf (4.3 MB) 给你一份OPA335的说明资料

网友F:
帮楼主顶一下,期待有达人过来发表高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