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上位机 下位机 开发

楼主(2011-10-20):
我之前用D12开发了个USB的小界面,用来控制我们公司的芯片,上次去新唐的推广会议拿了个122的开发板,想用122来做个小界面,还没搞明白怎么使用。以前D12的固件个驱动都是买来的,在固件的基础上改改而已。界面用VC++,使用上还是比较简单的,但现在感觉不知道怎么开头来用这个122的。有专家吗?指导下,非常感谢!我可以把我现在的项目文件发给你一起沟通下

楼主:
while (true) {
                  if (bEPPflags.bits.bus_reset) {
                          DISABLE_ALL_INTERRUPTS;
                          bEPPflags.bits.bus_reset = 0;
                          ENABLE_ALL_INTERRUPTS;
                  }
                  if (bEPPflags.bits.setup_packet) {
                          DISABLE_ALL_INTERRUPTS;
                          bEPPflags.bits.setup_packet = 0;
                          ENABLE_ALL_INTERRUPTS;
                          control_handler();
                  }
                  if (bEPPflags.bits.configuration) {
                          if (bEPPflags.bits.ep1_rxdone)
                                  {
                                  DISABLE_ALL_INTERRUPTS;
                                  bEPPflags.bits.ep1_rxdone = 0;
                                  ENABLE_ALL_INTERRUPTS;
                                  handle_request();
                                  D12_WriteEndpoint(3, 5, &GenEpBuf);
                          }
                }
                if (g_control_flag == 0) {
                        DelayMs(60);
                        if (!SN7325_INT)
                        //        continue;
                        handle_key();
                }
        } // Main Loop
这个是D12的固件,也就是单片机上的主函数,我之前做的就改改 handle_request(); 里面就去判断
GenEpBuf【0】做相应的事情就好了。D12_WriteEndpoint(3, 5, &GenEpBuf);这个再写回去,供上位机读取
目前是做了个IIC的读写的小工具,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不难,新唐有例程吧。

网友B:
看一下新塘的例程

网友C:
新塘的例程好像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