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wd接口的烧写协议是否公开的呢?

楼主(2011-10-20):
stm32的swd接口的烧写协议是否公开的呢?想搞个脱机的,能从swd接烧写程序,不从串口,还要改boot比较麻烦

网友A:
没有什么SWD烧写协议。要通过SWD烧写Flash,请直接通过SWD下载程序到内部RAM,再执行这个程序操作Flash进行烧写。

楼主:
现在的疑惑就是,我要怎么从swd这两根线把程序写进去呢? 应该有个通讯协议吧?
我是想把要烧写的bin文件打包在另一片mcu里,然后,用这个mcu来烧写stm32

网友A:
关于SWD上的通讯协议,请到ARM网站找资料,不论坛中也有2位大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是外行。

楼主:
不知道是哪两位大侠,请现身指导下。

网友B:
我来现个身了。
swd协议零零散散分布在arm的好几篇资料当中。要搞明白还是要花些时间的。还有些细节得靠示波器抓才行。
我已经做好,卖了N多了,久经考验,何不购买现成的?

网友C(2013-10-21):
引用 网友B:
我来现个身了。
swd协议零零散散分布在arm的好几篇资料当中。要搞明白还是要花些时间的。还有些细节得靠示 ...

这才是土豪

网友D:
直接到官网上上去找找看吧   楼主   应该石油这方面的资料的   先顶一个   再说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E(2014-11-04):
需要用一台好的示波器来抓才能有足够的存储深度,保证你能够过滤掉那个该死的50clock。
按照Arm的手册,每次转换发送方都需要一个TNR---但是我观察JLINK的波形却没有那个该死的TNR。手册中说异步SWD需要,同步不需要----或者相反,但是我没有找到关于同步异步的描述。姑且不管他,反正目前忽略掉TNR就能够读到该死IDR。
另外JLINK的复位时序很奇怪,大致是70clk High,0xe79e(注意,SWD是LSB First),70clk High,0xedb6(这里很奇怪,找不到描述),70clkHigh,16clk Low,0xa5,注意这里按照协议应该是TNR位-但是没有实际观测到这个位,0b100(ACK-OK),0xba01477……
实际测试,不额外增加那个奇怪的0xedb6也能够照常读出IDR。
另外要注意,设备端的数据最哈哦在CLK的下降沿读取,或者上升沿过后延时1/2bit后读取。
如果想要深究,可以去sourceforge.net去下载SWD Lib,以及openOCD,两者对照着来会很方便。
利用好bitband写程序会很舒服,尤其是处理SWD的位流,一个int32指针跳起来很爽,并且是LSB First的结构。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

网友E:
另外发现在读IDR后,其他的读写命令的ACK后面,SWDIO会有两个bits的缓慢上升波形,并且在clk的下降沿被Target拉底,按照格式硬套的话,这两个位应该忽略掉。目前还没发现对于这两个位的说法。
有的时候能够看到当JLink读取信息的最后会把本该由Target发送的parity拉低,忽略掉。
还有需要注意的是,似乎除了读IDR,CTRL,ABOUT这三个寄存器外,其他的寄存器读取都有一个数据帧的延迟。比如你发起第一个读取贞,读到的数据没有意义。第二个读取帧,读到的是第一次的地址对应的数据,依次类推。
硬件上,SWDIO的上拉要足够强,不然上升沿可能不够陡峭,我现在用的是2.2k,还凑合。看到SWD LIB的源码里面是按照8位读写,32位读写的方式来做的。也就是说,只要控制好SWCLK,并且能够保证不丢掉任何SWDIO位信息,用SPI也可以模拟出SWD的时序。

楚天兄:我(15243704389)也有这个需求,希望能请教你一下。

网友E:
不过为了省事,我就是直接delay的。反正写FLASH期间也不用进行其他相应,干脆单线程来好了。并且要注意中断问题。我都采用查询处理的。

网友E:
这部分参考了SourceForge的LibSwd项目,该项目是开源的,写的很严谨,代码风格也很好,强烈大家下来看看。
原始代码是四个函数,读,写,8,32.我归结到两个函数,用了bitband结构所以入口就简单了一些,缓冲区和位数即可。
int iLibSwdMosi(unsigned int* pBits,unsigned int iLen)
{
        unsigned int        i;

        for(i=0;i<iLen;i++)
        {
                ToSWCLK                =        def_false;
                ToSWDIO        =        (unsigned char)*pBits++;
                iLibSwdDelay(SWD_BIT_LENGTH);

                ToSWCLK                =        def_true;
                iLibSwdDelay(SWD_BIT_LENGTH);
        }

        ToSWCLK                        =        def_false;
        ToSWDIO                        =        def_true;
        return(0);
}
int iLibSwdMiso(unsigned int* pBits,unsigned int iLen)
{
        unsigned int        i;

        ToSWDIO                =        def_true;
        iLibSwdDelay(SWD_BIT_LENGTH);
        for(i=0;i<iLen;i++)
        {
                ToSWCLK                =        def_true;
                iLibSwdDelay(SWD_BIT_LENGTH);

                *pBits++        =        (unsigned int)TiSWDIO;
                ToSWCLK                =        def_false;
                iLibSwdDelay(SWD_BIT_LENGTH);
        }
        return(0);
}

网友E:
看到return(0)你想到了什么?嘿嘿,本来我是采用定时器来控制clk的,这样就需要考虑程序运行出错的返回代码。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就该成死等了。这样就不需要返回异常信息了,但是为了保持形式上的统一,函数还是带有返回值的样子。hoho

网友E:
这里是延时函数,大写的量是宏定义
int iLibSwdDelay(unsigned int iDly)
{
        unsigned int        i,k;

        for(i=0;i<iDly;i++)
        {
                for(k=0;k<SWD_BIT_LENGTH;k++)
                ;
        }
        return(0);
}

网友E:
这里是切换到SWD模式并且读取IDR的函数。
int iLibSwdSwitch2SWD(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SWD_SLT_R_CNT;i++)
        {
                iLibSwdPortInit(def_false);
                iLibSwdPortInit(def_true);

                for(i=0;i<SWD_RST_H_BYTES;i++)
                        cBitsSwdOutput[i]        =        0xff;
                iLibSwdMosi(iBitAddress(cBitsSwdOutput,0),(SWD_RST_H_BYTES * 8));

                cBitsSwdOutput[0]        =        0x9e;
                cBitsSwdOutput[1]        =        0xe7;
                iLibSwdMosi(iBitAddress(cBitsSwdOutput,0),(2 * 8));

                for(i=0;i<SWD_RST_H_BYTES;i++)
                        cBitsSwdOutput[i]        =        0xff;
                iLibSwdMosi(iBitAddress(cBitsSwdOutput,0),(SWD_RST_H_BYTES * 8));
                /*
                cBitsSwdOutput[0]        =        0xb6;
                cBitsSwdOutput[1]        =        0xed;
                iLibSwdMosi(iBitAddress(cBitsSwdOutput,0),(2 * 8));
                */
                vLibSwdLineReset();
                cBitsSwdOutput[0]        =        SWD_HOST_RD_DPIDR;
                iLibSwdMosi(iBitAddress(cBitsSwdOutput,0),(1 * 8));

                cBitsSwdInput[0]        =        0;
                iLibSwdMiso(iBitAddress(cBitsSwdInput,0),3);
                if((cBitsSwdInput[0] & 0x07) == 0x01)
                {
                        iLibSwdMiso(iBitAddress(cBitsSwdInput,0),33);
                        return(*(unsigned int*)cBitsSwdInput);
                }
        }
        return(-1);
}
如果成功读取会返回一个指针,这个指针对应的缓冲区是预先申请好的,由于程序没有改完,所以这里还不太好看。大家自己发挥吧。

网友E:
上面用/**/屏蔽部分就是我说的JLINK波形中很奇怪的地方,屏蔽和不屏蔽在读取IDR时好像没什么分别。不知道JLINK用来做什么的。有知道的么?

网友F:
很不错可以不用示波器

网友E:
有时候为了区别是Host还是Target送出的bit,可以在时序上做一点修整。
Target总是在Clk的上升沿送出数据,Host可以在上升沿前面一点送出数据,这样就可以通过示波器来区别到底是Target还是Host发送的0.

网友E:
另外,手册中有提到,在每个数据帧后面附加几个额外的clk周期。JLink的波形上也的确有这样的体现。不过似乎不是总出现。暂时没发现这块的影响,可能是通用性的考虑吧。

网友G(2015-03-22):
sourceforge.net里面的代码看上去很多很复杂,大侠可否简单点的代码拷贝为谢

网友H:
ARM有文档讲这些。。。。。不过要把它们都弄清楚要相当的耐心。。。。。

网友E(2015-06-27):
ARM的文档实在太不爽。不过确实离不开。
我目前用cosmic-dap的路子,用bitband操作IO,DP和AP都连上了。下一步是考虑擦除和烧录了。希望一切顺利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需要用一台好的示波器来抓才能有足够的存储深度,保证你能够过滤掉那个该死的50clock。
按照Arm的手册,每 ...

SWD Lib这个完全看不明白啊,很简单吗?

网友J(2015-10-28):
好资料,不知道啥时候能打造自己的脱机下载器。。。。

网友K:
哎,感觉好困难

网友L(2017-08-07):
引用 网友E:
这里是切换到SWD模式并且读取IDR的函数。
int iLibSwdSwitch2SWD(void)
{

大神,可以分享一下源码吗,我最新也在搞stm32脱机,swd一直调不通

网友M(2018-04-24):
引用 网友L:
大神,可以分享一下源码吗,我最新也在搞stm32脱机,swd一直调不通

同求源码。。。我也看得头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