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seek函数应用问题

楼主(2011-10-20):
正在学习写一个linux下的驱动和应用程序
read() write()ioctl()都没问题,但是调用llseek()就是进不去

驱动模块:
。。。。。。
static loff_t TEST_llseek(struct file *s_file,loff_t offset,int fromwhere)
{
    printk("<k>entry llseek\n");
    return 0;
}
ssize_t TEST_write(struct file *s_file, const char *s_buffer, size_t s_size,
        loff_t *s_loff)
{
    printk("<k>entry write\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TEST_fops=
{
    ioctl : TEST_ioctl,
    llseek: TEST_llseek,
    write : TEST_write,
    read  : TEST_read,
};

应用程序:
void main()
{
  。。。。
    if((fd=open("/dev/TEST",O_RDWR))==-1)
    {
        perror("open eror!!!\n");
        exit(1);
    }
    else
        printf("open ok!!!\n");
    while(1)
    {
        i=llseek(fd,0,0);
        printf("i is %d\n",i);
        write(fd,buffer,BYTEn);
        sleep(1);
     }
}

运行后,write能够正确输出(read,ioctl也没问题),可就是没有llseek后的打印信息,
并且输出“i is -1”,这说明根本没正确进入,否则的话只能返回0.
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为什么不能调用llseek,怎么才能正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