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失调电压是平均值还是峰峰值?

楼主(2011-10-20):
运放的失调电压之前有听论坛里的人说是峰峰值,可是我觉得不对,如果是峰峰值那么失调电压补偿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失调电压补偿是用一个直流电平来补偿的。而且失调电压是由于运放内部差分输入端的三极管的参数不匹配造成的,所以应该是一个静态的直流电压,不存在峰峰值的说法。以上是个人见解,如有错误,麻烦大家纠正

网友A:
失调电压是直流电压,即变化非常缓慢。

网友B:
你理解的是正确的。

网友C:
我也认为你是正确的!

网友D:
ti 关于失调电压的定义是:
The input offset voltage is defined as the voltage that must be applied between the two input terminals of the op amp to obtain zero volts at the output
一般视为是直流量

Designing Gain and Offset in Thirty Seconds.pdf (230.01 KB)
dc parameters-input offset voltage.pdf (295.81 KB)
Nulling Input Offset Voltage of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94.9 KB)

网友E:
失调电压 可以理解成零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