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的射极跟随器和运放的电压跟随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20):
哪位朋友能讲讲BJT的射极跟随器和运放的电压跟随器的区别吗?

网友A:
从放大器反馈来讲是一样的。
单支三极管构成射极跟随器,因为单级放大增益不够大,故反馈也不深。同时因单管工作,具有相当大的偏置(相当于运放有很大失调),该偏置也反映到输出。而运放则增益很大,故反馈很深,失调很小。

楼主:
2# maychang 它们的增益不都是1么?

网友B:
说点什么的:
这二者虽然都是电压跟随,不过性能差得不是一般的大,用处也不一个样.
BJT跟随多用于前级输入放大和阻抗变换.

网友A:
3楼:
增益为1,是加反馈之后,即闭环增益。我在2楼说单级放大增益小等等,是说没有加反馈之前,即开环增益。

网友A:
另外,射极跟随的电压增益与1之差大约是百分之一,运放构成的跟随器的电压增益与1之差大约是百万分之一。

网友C:
顶楼上。模电里面有这个说明的。运放比三极管强大多了,干扰也小很多

楼主:
7# maychang 恩。。。我查了下书。。。射极跟随器的增益小于但接近1,电压跟随器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