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共射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
牛人们好 ,在所示电路图中,我想问的是
1.与输入端连接的电阻什么作用??
2.就像仿真出的波形所示,失真了,怎么回事??频率越小,越失真,在输入最大频率值10MHZ后,波形只有一点的放大,而且没有失真??
小弟谢谢了大家了...

网友A(2011-10-20):
那个电阻是基极偏置电阻,提供基极静态电流。至于失真,和工作点的设置以及放大倍数有关。高低频下,放大倍数不同,自然其失真情况也不尽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和基极之间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A:
to 3L:

此电容起隔离直流耦合作用。

网友B:
频率越低,10uF电容的容抗越大,自然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