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入手自平衡小车

楼主(2011-10-20):
从朋友那里借来来一套小车套件,现在问题就是硬件没搞懂。
想弄清角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是接到套件的哪里,由于用别人的电脑,连打开原理图的软件都没有,目前只有keil软件一个,还没有装中颖的插件,插件在哪里没找到。
本人菜鸟一枚,望指点入手。

楼主:
首先是两路传感器,ad,接到哪一个口,刚拿到小车。。。希望晚上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网友A:
LZ可到下面连接中找点资料:

[侃单片机] 主题:《两轮自平衡车+智能小车DIY》制作资料快速索引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364-1-1.html

硬件图纸(PDF)下面连接中有:

[侃单片机] 主题:学习匠人老X,打造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第二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0246

楼主:
能不能直接告诉我那个AD口是怎么接的,看加速度接了好多线,具体AN0~AN5是什么信号,硬件别人做的,我现在只有小车一辆,一头雾水中,希望马上可以写程序测试一下。

楼主:
只能站立30秒左右,很平稳, 用了互补滤波,效果很烂,30秒后角度就不准了,(调了很久, 没耐心好好调了)加速度传感器信号太灵敏,实在不好处理。就卡在了滤波这里了 。
、、

楼主:
滤波、PID、、、 用的都是整数的计算、、
所以调滤波的时候很难调,要是能直接输出角度的就好了。
只是互补滤波实在是很不好啊,可能我的理解有错误吧、、。
cpu还是很空闲(为了将来扩展)
车被拿走了,没再继续调下去、、就此结束,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