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谐振回路问题

楼主:
牛人们好,又来问题了:
谐振回路为什么要并联在集电极的电阻上,如图一,图二不行么??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2011-10-20):
re LZ:

LC并联作为三极管的负载是因为谐振时并联LC回路阻抗最大,亦即上边的电压(或放大器增益)最大。LC并联谐振回路作负载的放大器也称为谐振放大器。

图二电路是个没什么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