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消除自激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高人们,有没有一种电路可以连接一下消除自激啊?
谢谢了!
跪求啊!

楼主:
我现在做的放大电路容易自激,我想做个电路能防止自激!
谢谢了!

网友A:
re LZ:

在反馈通路上并一个电容即可。

网友B:
自激是因为反馈回路中在某一个频率点处相位发生了180度移相. 因此可以通过增加,改变极零点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并了的,就是两级放大,结果仍然自激!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芯片在datasheet里面怎么体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自激是因为反馈回路中在某一个频率点处相位发生了180度移相. 因此可以通过增加,改变极零点来解决.
引用 网友B:

通常主要不是反馈回路(F)的相移,而是开环增益(A)的相移。AF相移180度且模还大于等于1的话,则将会自激振荡。这里所谓的在反馈回路上并一个电容,其作用就是补偿A的相移,使AF的相移离180度远点。

网友C:
5楼:
办法是有的,但不是很简单,需要根据你所使用的芯片和外部电路进行比较复杂的计算,如4楼所言。
不把电路详细交代清楚,谁也无法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to 5:

给出电路(包括负载)再说。

网友B:
自激是因为反馈回路中在某一个频率点处相位发生了180度移相. 因此可以通过增加,改变极零点来解决

哈哈,是说得粗糙点了,让HWM见笑了.
具体地说应该是"1+G(f)H(f)=0"时系统起振,即在单位增益频率点处相位为180时输出无限大,实际工作由于突发干扰存在,需要留余量,因此需要进行补偿,使在穿越频率处小于135度.

网友C:
6楼HWM所说,果然严谨。不是反馈回路,而是开环。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对,我把电路传上来哈!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B:
不知道哪位用波特图和极零点讲解一下补偿细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