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SS84驱动继电器的细节

楼主(2011-10-20):
3.3V的GPIO通过一片BSS84控制一个12V继电器
其中3.3V和12V共地 所需驱动电流约100mA
设计成低电平导通
是否需要在BSS84的G极到GPIO间串联一个电阻?
这样连接能否保证BSS84正常关断?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re LZ:

BSS84是PMOS,3.3V和12V共地无法使用。

网友B:
re LZ:

BSS84是PMOS,3.3V和12V共地无法使用。
引用 网友A:

楼上,不是隔离的电源,那就肯定是共地的嘛

网友A:
to 3L:

共地可以,但用BSS84(PMOS)有问题。

网友B:
一定要用BSS84而且要低电平导通的话那就再加一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吧。
要不然改成N-MOS(如2N7000),高电平导通或再加个三极管做反相低电平导通。

网友B:
to 3L:

共地可以,但用BSS84(PMOS)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共地用PMOS就有问题?
随便找一个电路板都能看到有3.3V和12V共地而又使用PMOS控制的电路

网友A:
一定要用BSS84而且要低电平导通的话那就再加一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吧。
要不然改成N-MOS(如2N7000),高电平导通或再加个三极管做反相低电平导通。
引用 网友B:

加或改东西另当别论。

网友B:
难道你不加东西不共地你就用得了?
那你也太牛了!

网友A:
to 8L:

3.3V和12V电源端相连,地分开(如GND3-3、GND12),就能用。那玩意儿,一点都不牛。

网友B:
那你的控制回路在哪里?

网友A:
那你的控制回路在哪里?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找?

网友B:
知道了。
3.3V和12V电源端相连,其实就是共地了(只是把电源端当参考地而已),相当于一个共地的-3.3V和-12V电源而已。和我们平时说的不共地是两个概念。

楼主:
有没有简单合适这里使用的mos管?

网友B:
5楼不是告诉你了吗

楼主:
本来设计用两个三极管的电路
后来觉得加上电阻了占的地方还挺多的
希望用MOS管减少PCB占用

网友B:
选用一个带内置电阻的三极管不就少了几个电阻
要么NMOS高电平驱动

网友C:
用8050这样做不行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叫负3V和负12V共地。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叫负3V和负12V共地。
引用 网友D:

通常“地”和“电源”是不能随意调换的。不能随手拿两个正电源模块的相应地和电源端一接就成正负电源了。PCB中由于参考地(可以是局部的)和电源处理方法不同(特别是高频板),所以也不能随意将VCC/GND倒置变成GND/VEE。为何?自己思考。

另外,“共地”就是共地,没什么可异化的。连通和(电)隔离则是另外两个概念,不能和“共地”相混。当然共地者必连通,但连通者未必共地。

网友E:
我们用一个低价位的9013。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我原先的设计里是低电平导通的

网友F:
100ma的驱动电流,随便找个三极管,比如8050/8550,9013/9014等等。注意NPN和PNP使用区别。

网友G:
17楼的电路图用在产品中是不行的,因为外部12V的电源可能串入单片机,造成单片机损坏

网友C:
回复 网友G:

还会加个二极管,公司里有出了千套以上的产品,貌似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