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新手上路:关于master与slave

楼主(2011-10-20):
我想问一下,在plb总线中主设备(master)与从设备(slave)有什么具体区别?最好能结合一个简单实例说明一下,求赐教~

网友A:
主设备顾名思义主动通过总线访问其他设备,比如SRAM

网友A:
从设备一般都是主设备通过总线来配置它,给他设置参数之类的。。。。这样从设备可以正确的工作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98743-1-1.html
建议你首先把这里面的实验做完,里面有slave和master的连接,配置,编程。。。。

网友A: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EDK%2BLED
还可以把这个实验做一下,体会一下整过流程

网友B:
没有开发板啊,a给提供一个

网友A:
给钱就有:lol

网友A:
如果没有板子,学习FPGA难度太大了
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B:
你给他钱啊,小A

网友A:
这种机会得让给猴哥

网友B:
:L没钱,要命一条

网友C:
有A的地方就有猴哥。

楼主:
谢谢热心解答,我先做一下上边的实验,我有板子~~

网友B:
谢谢热心解答,我先做一下上边的实验,我有板子~~
引用 楼主:

那不错

网友A:
有板子就成功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