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楼主(2011-10-20):
JLINK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的是 不是在NORflash里启动才这样。而在nandflash启动就能检测到呢 ?

网友B:
最新的MDK4.22和JLINKV7上碰到过。不过好像不影响使用。

网友A:
3# dami    不行。出这样的问题 仿真都不行吧

网友B:
可以。MDK4.22出现了个问题,只是警告。还是可以直接仿真。当时改到MDK4.22是因为新唐的M0.后面仿真STM32F107出现的,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哦。这样啊,我的是2410  可能不同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