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发现Keil居然无法浮点使用sprintf打印

楼主(2011-10-20):
以前在ADS上的一个代码
sprintf("%f",vol);
放到Keil下重新编译了,居然发现无法实现浮点数的打印功能。

是不是我的Keil有问题,你们的也有这种情况么?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keil没有用过,但IAR中有选项:printf formatter,可以选择是否支持float,以减少代码,因为支持float会增加很多代码,你看看KEIL中是否也有这个选项

网友C:
sprintf("%f",vol);===>sprintf(buf,"%f",vol);

网友D:
回复 楼主:
:L

网友E(2011-11-22):
函数原型:
int sprintf(char *,const char *,...);

sprintf("%f",vol);
这样编写按理应该警告(或直接报错)的啊,参数类型不匹配,const char* 不能传递给char*,float 不能传递给 const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