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04

楼主(2011-10-20):
(无正文)

网友A:
规则设置不对。 如果确认没问题可忽略

网友B:
不同层放置元器件,上下2层的元器件重叠的都绿了。可能是因为放置的元件是直插件,与另一层的贴片元件接触。需要注意放置元器件时避免与非此元件的焊盘或过孔接触,并保持一定距离。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能忽略,否则可能引起短路。

网友C: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