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频电路

楼主(2011-10-20):
如图所示,两个并联谐振回路做选频电路时,图一的通频带较宽且有平滑的一段,而图二只是针对某一频率放大,图二我理解,图一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A:
没听说过品质因数么?

网友B:
re LZ:

写出阻抗式子就明白了。

图一阻抗为:

    (jωL + R) || (1/jωC)

分析其模和频率ω的关系。

网友C:
插入损耗来降低Q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可否细说而来,看了半天应是没看懂!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在求得谐振频率后,再怎么分析?加了电阻后品质因数怎么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一中,加了电阻,是怎么影响品质因数的??谢谢

网友B:
to 6L:

看书吧,书中的论述比在此表达要好很多。在看书过程中若有什么具体的难点和不能理解的再在此提问比较好。

网友D:
涉及到幅频特性,回路的电阻越小,幅频特性越尖锐,反正则比较平坦,再看看通频带的定义,通常是高频课程的前导章节分析的,不过,现在似乎很多学校弱化甚至不开始高频课程了,或者说实验内容比较少,学生缺乏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