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测量

楼主(2011-10-20):
被测主板上有一个17V的电压,现在需要测量,但是不能和我做的板共地,请问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用运放变换,有隔离型的运放。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网友C:
用一个桥式电路分压才是王道

网友D(2011-12-13):
果断霍尔传感器,不过成本可能就上去了

网友E:
用传感器可以

网友F:
示波器加差分探头.

网友G:
V/F转换

网友H(2012-03-14):
隔离运放是个好方法,但要看你想得到什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