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20):
VCC =5V
这是一个电感测量仪表的电路
  如图这个lm431起什么作用、我知道是稳压、具体的妙用在那里呢?、不要431直通是什么后果呢?

网友A:
LM431是稳定电源电压的,谈不上什么妙用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叔,LM431不是稳定电源电压的,不要误导小辈了。
LM431是一个REGULATOR,看看datasheet就明白了

网友A:
LM431是并联稳压器,保证555的供电电压稳定在3.6V左右。LM431是稳定IC4供电电压,之前如果表述不清楚,特此更正。2楼我年纪不大,20出头算不上大叔,呵呵

网友C:
LM431和TL431是一样的用法。稳压用的。中间的有一个稳定的2.5V基准电压。
LM代表厂商是国家半导体。TL是德州仪器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