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TVS阵列的公共端为何接到稳压管的阳极?

楼主(2011-10-21):
此电路中5.6V稳压管应该是过压保护作用,为何接到TVS阵列公共端?请大虾帮助解释下次电路TVS阵列和稳压管接法的含义,谢谢!
我觉得TVS阵列公共端应该接到保护地上,稳压管的阳极应该接到电源地上,不知对不对?

网友A:
稳压管还必须这么接,才能给TVS一个到电源的泄放通道,这里的TVS选择的是电源泄放通道。至于5.6V稳压管除了提供通道外,这么接应该还能提供电源的过压保护,由于对你的图纸的其它部分的细节不了解,所以无法分析,总得来所利用TVS的正向导通往负载泄放,而烧掉fuse

网友B:
这图纸防护设计得很好,可限制信号线的瞬态干扰电压低于电源电压(+5V)+D1正向导通电压(0.7V)+单向TVS管的钳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