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看看这个升压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10-21):
电蚊拍的升压电路,看上去不是个倍压电路,现在是输入有500V左右电压,高压无输出,短路时有很微弱的打火。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看上去不是个倍压电路”
看上去就是个倍压电路。

楼主:
楼上请明示!谢谢了

楼主:
高手请提示一下呀

网友B:
电路图好像不对,从图片上看输入只有一条线连接到输出,如下:D7->D5->R1->D8->D6,又回到同一根输入线。只有把输入两根线全部连入电路,才会有高压输出。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画得不容易理解。
以输入两条线上面那条为零,D7C3D5C5构成一个二倍压,其输出电压为正,D6C2D8C4构成另一个二倍压,其输出为负。两个二倍压叠加,是个四倍压电路。
C1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B:
没看明白怎么实现升压,maychang前辈能详细讲一下如何实现升压?谢谢!

网友A:
“详细讲一下如何实现升压?”
这要画几幅图才能够说明。等我画出来再说。

楼主:
maychang老师!期待您的详细讲解!

网友C:
路过踩踩 .
整个电路中没有电感L,变压器,开关之类的东西,只有二极管D和电容C,
所以只有二种结果: 正确的倍压电路和 画错了的倍电电路.

网友D:
这是个4倍压电路。
输入当下﹢上﹣时,C3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与输入电压叠加向C5充电,C5电压为2倍输入电压,下﹢上﹣。
输入当上﹢下﹣时,C2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与输入电压叠加向C4充电,C4电压为2倍输入电压,上﹢下﹣。
所以R1两端的电压是4倍的输入电压,并且左﹢右﹣。

楼主:
我的困惑: "输入当下﹢上﹣时,C3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与输入电压叠加向C5充电,C5电压为2倍输入电压,下﹢上﹣" 可这个时候C2上面也应该有下+上-电压呀,等到下半个周期的时候,C2上的电压不就0了吗?相互抵消了呀?这个怎么理解呀?

网友A:
先将楼主原图贴上来,以便对照。

原图

下面的图,与原图完全相同,元件标号也相同。这样布置元件,比较容易看清楚。

对倍压整流电路比较熟悉的,立刻可以看出来这是两个二倍压电路的叠加。两个二倍压电路一正一负,“背靠背”地叠合在一起。
不过,对倍压电路很熟悉的毕竟是少数,所以下面将把此电路拆开说明。

2是将输出负电压部分及负载除去之后的输出正电压部分。这是一个二倍压整流电路。
假定交流电源第一个半周期上负下正(这只是为了说明方便)。电源经二极管D7对电容C3充电(二极管D5截止),电流方向如图3

由图中可见,电容C3将被充电到电源的峰值(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
在交流电源的下半个周期,电源上正下负,如图4所示。

注意电源电压方向与电容C3两端电压(已充电到电源电压峰值)方向相同,两个电压叠加。
电源电压和电容C3两端电压叠加经二极管D5对电容C5充电(二极管D7截止)。但电容C5两端电压在C5充电完毕后并不能达到电源电压峰值的2倍,这是因为C5充电的同时C3在放电,C3两端电压在放电过程中不断降低。
下半个周期电源下正上负,由图3,电容C3又被充电到电源电压峰值。但C5并不会放电,故两端电压并不降低。
再下半个周期电源与C3电压叠加,继续对C5充电。
此过程不断重复,C5两端电压最终达到电源电压峰值的2(减去两个二极管压降)。所以此电路称为二倍压电路。
此电路输出对电源下端(公共端)为正,称为输出正电压的二倍压电路。

5是将输出正电压部分及负载除去之后的输出负电压部分。这也是一个二倍压整流电路。
电源的正半周期,电源电压上正下负。电源经二极管D6对电容C2充电(二极管D8截止),电流方向如图6
同样由图6中可见,电容C2将被充电到电源电压的峰值(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

在交流电源的下半个周期,电源上负下正,如图7所示。

同样注意电源电压方向与电容C2两端电压(已充电到电源电压峰值)方向相同,两个电压叠加。电源电压和电容C2两端电压叠加经二极管D8对电容C4充电(二极管D6截止)
下半个周期电源又为上正下负,由图6,电容C2又被充电到电源电压峰值。
此过程不断重复,C4两端电压最终达到电源电压峰值的2(减去两个二极管压降)。此电路同样是二倍压电路,仅对电源的下端(公共端)输出为负,称为输出负电压的二倍压电路。
对公共端输出为正和对公共端输出为负两部分电路合起来,加上负载,就是楼主的电路。
为更清楚理解此电路,下面两幅图显示电源电压上正下负和电源电压上负下正时电路中电流方向。

电容C4C5串联,所以负载两端电压为4倍电源电压峰值(减去四支二极管压降)
当然,由于负载在不断使电容C4C5放电,所以负载两端电压总比四倍电源电压峰值要低。但负载电阻足够大时,电容C4C5放电时电压降低就不多,仍可近似认为负载两端电压为四倍电源电压峰值。
如果负载连续放电,那么电容C1没有什么用处,它并不能降低负载两端的纹波电压。但若负载为断续放电(例如火花间隙),则因C1容量较大,利于增加单次放电能量。

网友E:
对呀,就是电容倍压电路。呵呵。

楼主:
请问maychang老师,电源在对C3充电的同时(图3),是否也可以对C2充电呀(经过C4、D8、C2如图5)?如果是这样,等到下半个周期的时候C2上的电压不就为0了吗?C4的电压有是多少呢?

网友A:
18楼:
C3和C2不可能在电源的同一个半周期内充电。

网友F:
感谢maychang大叔!

网友G:
记号,好彻底

楼主:
请问maychang大叔,当电源下正上负的时候,C4、D8、C2、这一路有电流流过吗?我觉得这是两个电容串联,只不过在中检加了个二极管,这样电容就充不上电了吗?恳请讲解一下!痛苦啊!谢谢了大叔!

网友H(2014-05-04):
终于找到一个倍增电路祥解的帖子,maychang还是这么给力

网友I:
留名,需要仔细的研读,涨见识了。

网友J:
谢谢版主maychang精彩讲解!

网友K(2014-12-22):
引用 网友A:
先将楼主原图贴上来,以便对照。

原图

对于大神的讲解我还是有疑问:

拆解电路时,对于正二倍倍压电路,假设先上负下正,然后下正上负,得到了正二倍倍压电路各个电容的极性方向;同理负二倍倍压电路,大神也是这个分析方法,但是最后综合起来的时候,图8中C3的极性和图9中C2的极性,让我有点发懵,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先将楼主原图贴上来,以便对照。

原图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大神讲解时,对于正二倍倍压电路是假设先下负上正,而负二倍倍压电路是假设先下正上负,最后综合起来的时候,却保留的是两者拆解时的结果。不论是正二倍倍压电路还是负二倍倍压电路,信号的极性应该是一样才对,不管怎么拆解

网友L:
引用 网友A:
18楼:
C3和C2不可能在电源的同一个半周期内充电。

为什么不可能啊

网友M:
mark,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