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大家好,给我点意见,谢谢了,请看图!

楼主(2011-10-21):
在这个电路中实现0-5v,4-20mA,0-10v到0-3.3v的转换,因为要送到后级电路中STM32进行AD处理,当为0-10v时Rb4,RC4要进行相应的阻值调整,在防止电压或者电流过大的情况下(用在工业中),我在电容前边加入了TVS管,但是有漏电流产生,很是纠结,不知哪位贤者可以给出一些建议,电路如何改正?由于造价不能很高,所以只能用一般器件。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人???自己顶!

网友A:
采集一般的可以,精度不够,要加运放

楼主:
4# killer6166 我只采集0-5v,4-20mA,1-10v,要是增加运放,每条支路上都加么?

网友B:
采集一般的可以,精度不够,要加运放.
不是太懂。帮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