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谐振的概念,啥时候会发生谐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21):
谐振即物理的简谐振动,物体的加速度在跟偏离平衡位置的位移成正比,且总是指向平衡位置的回复力的作用下的振动。其动力学方程式是F=-kx。 谐振的现象是电流增大和电压减小,越接近谐振中心,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转动变化快,但是和短路得区别是不会出现零序量。

网友B(2019-02-21):
谐振虽能造成破坏,但想把桥操断,还得合数十百人之力,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