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缺陷分析(不知道怎么贴图, 只能以附件的形式)

楼主(2011-10-21):
童鞋们,附件中的电路, 是通过光耦隔离后驱动一个PNP管, PNP的负载是另外PLC的输入; 当光耦导通时, 希望LED灯指示; 问题是:1. 当光耦一端输入低电平, 光耦导通, 但LED灯未亮, 此时PNP未接入负载;
2. 当给PNP接入负载后, 光耦工作正常,PNP可以导通和关闭,  但LED灯仍未亮, 期间调整过LED的限流电阻, 未起作用;
3. 给PNP的基极和LED的阴极直接串入一个电阻后, LED才能正常;
请童鞋们分析下,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的图片是*.bmp格式,所以不能上传,应该转成其它格式。

网友A:
LED导通需要远大于9012发射结压降的电压。

楼主:
感谢maychang, 道理我明白了; 非常感谢

楼主:
把PNP的B和光耦的4脚串入了电阻, 就正常了; 同时感谢网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