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摸晶振起振

楼主(2011-10-21):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那颗IC啊?32k?4M?

网友B:
你连对了么

网友C:
对地接个电阻看看,接好别虚焊了,可能电源本身阻抗吧

网友D:
RS多大?大点试试,500K~1M

楼主:
刚请教一个师傅去了,果真是RS太小了

网友A:
呵呵,经验之谈啊

楼主:
搞定了,换成47K的就振了,多谢大家

网友E:
我以维修也遇到过啊。。我重新换了一个就好。。

网友F:
晶振的问题,跟PCB布板、走线,环境湿度以及匹配电容等都有很多关系的,是一门大学问。

楼主:
我以维修也遇到过啊。。我重新换了一个就好。。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啊

楼主:
晶振的问题,跟PCB布板、走线,环境湿度以及匹配电容等都有很多关系的,是一门大学问。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