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处理

楼主(2011-10-21):
采样最大信号只能在500mv,ADC精度为16位,速度在一百多兆。信号的前端需要做一个50Hz的陷波器吗?

网友A:
差那么远,没必要。高通滤波即可。

楼主:
我的频率是不固定的,它要冲10Hz到几十M啊。我用的ADC采样速度在一百多M!

网友A:
to 3L:

如此,若50Hz干扰较厉害而又无法完全隔离屏蔽且此频率非所需频率的话,加个50Hz的陷波器当然有好处。

网友B:
是否有必要加陷波器关键看你的系统中是否受到明显的工频干扰,设计时可以预留陷波器位,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加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