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1-10-21):
220转100的线性变压器,电源输出3W,效率能达到多少,变压器有多大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体积重量和成本,效率可以很高,所以脱离体积重量和成本谈效率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成本较低,能达到多少效率

楼主:
顺便问个问题。我在做一个方案,市电转3路电压输出,大概都在10V左右,要求隔离。我现在考虑两种方案。
1.纯用开关电源,加上反馈,绕组达到5个了,而且主电源负载变化较大,我担心影响副电源的输出。
2.用变压器加开关电源,先用变压器降到100V左右,再用开关电源,这样开关电源的器件用低耐压的,可以省些成本。就担心变压器的成本和效率问题。

网友A:
3楼:
对成本有要求,这么小的变压器效率很低,大概只有60%上下。

网友A:
4楼:
方案2是很差的,开关电源中管子耐压并不是成本的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