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LCD同轴嵌入式显示接口

楼主(2011-10-21):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上网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使得高性能大功率连接器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促进最新显示技术的发展。
针对这一需求,泰科电子推出了下一代LCD同轴嵌入式显示接口(LCEDI)连接器系列,使泰科电子能够提供面板/主板互连的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A:
LCEDI连接器有两种独特的版本,分别是LCEDI连接器和LCEDI电源插座。

网友B:
LCEDI连接器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而LCEDI电源插座则用于系统应用。

网友C:
该连接器系列在低压差分信号(LVDS)和嵌入式DisplayPort(eDP)应用上性能卓越,获得了I-PEX公司的许可,与I-PEX CABLINEVS连接器系列完全兼容和互配。

网友D:
I-PEX CABLINEVS是全球LED背光宽屏(16x9)界面的标准连接器。其超低接合配置(高1.1mm)使其成为高级笔记本电脑超薄LED背光液晶显示屏的最佳选择。

网友E:
视频电子标准协会(VESA)认为下一代数字视频接口eDP与标准DisplayPort V1.1a规范将支持个人电脑市场,并提供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新技术,以代替目前的低压差分信号传输技术。

网友F:
eDP架构每条数据道的速度为2.7Gbps,在四条差分道上的带宽为10.8Gbps。每一条数据道都嵌入时钟信号,以增强信号完整性,使数据在高速传输时产生的电磁干扰大大降低。

网友G:
泰科电子的LCEDI连接器系列通过一个、两个或四个DisplayPort标准数据道来实现连续的数字数据传输,每条道的低比特率为1.62 Gbps,高比特率为2.7 Gbps,而不同的接线方案也可能使数据的传输速度加快。

网友H:
该产品系列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上网本应用提供高密度信号传输及设计使用空间,未来更可应用于LED背光板技术。

网友I:
连接器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品质量的影响重要部件之一。

网友J:
很先进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