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为什么STM8的I2C引脚配置为输入上拉无用呢

楼主(2011-10-21):
我用的是STM8S103的QFP32封装,I2C引脚(PB4,PB5)配置为输入上拉,并没有使能I2C功能(没有去配置),发觉输入上拉无用,引脚电平在0.8V左右。

楼主:
晕死,手册上写了上拉使能对标记为T的引脚无用,没注意到,这回又要跳线了。

网友A(2014-04-12):
我也中过招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遭遇的交流, 呵呵,
这个问题要提, 很值得提. 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C(2014-05-27):
最近用003F3的芯片也遇到类似问题,PB4 PB5两个引脚做输出时不能设置为推挽输出,查了下手册,发现这两个脚是真正的OD,不像其他的引脚一样是模拟OD,所以做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

网友D:
这都是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的结果!

网友E:
输入输出都不能上拉啊!

网友F:
必须外部强制上拉!

网友G(2014-07-07):
非常感谢楼主遭遇的交流,

网友H:
凡是芯片数据手册中的“note”,都必须仔细阅读,一般这都是能否正确使用、或能否把芯片用好的关键之所在……

网友I:
各位大神,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启用IIC那两个引脚啊

网友J:
这2个引脚只能做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