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电压表可不可以这样用?

楼主(2011-10-21):
指针式电压表可不可以这样用?

2V电压处,相当于从外围电路放大过来的电压,
电压表处相当于我实际放置的指针电压表,比如85C1,
这样接对吗?

网友A:
只要是电压表(内阻很大),并入即可。

网友B:
指针表内阻可没有数字表那么大,85C1若量程10V,内阻只有10kohm,即满度需要1mA电流。
这一点设计电路时必须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述电路可否实现呢

网友A:
to 4L:

自己去比较电压表所需电流和运放的输出电流即可判断。

楼主:
如果运放输出电流最大30mA,2V/10K=0.2mA,对应满刻度10V的1/5,也就是2V,

所以这样接是对的,是吗?

网友B:
6楼:
只要增加的电表电流不会影响电路工作即可。

网友C:
对。我以前做过用CMOS运放,测电源电压以内的电压输入都没用电阻,做了个内阻很高的电压表。

网友D:
楼主的图为什么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