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耦合电容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21):
有这种可能,但也可能降低增益。
显然串联的这个电容与电路中某些分布参数或者放大器输入阻抗发生了谐振。

网友B:
to LZ:

如何直接接入?是否影响其工作点?这些都不明了,则无法做出任何判断。

楼主:
上图给各位看看,我还是新手中的新手,所以有不专业的地方请各位指出,多多包涵~谢谢。
我指的是C3,C3小得时候降低了电压增益,而增大C3,则增大了电压增益。此外还有一点不太明白,R6应该被C4旁路了啊(谐振频率15MHz),可是为什么R6也会严重影响增益呢?即使我把偏置电阻R4和R5调大了也是如此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C2和L1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
LC谐振负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刚学,还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不是电阻或者电感做负载而是要用LC谐振负载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楼主:
7# leikailipty 因为LC选频网络有很好的选频特性(谐振点放大,非谐振点衰减很快),也可以做到很高的中心频率,因此用于高频放大器的负载。
这个是书上的说的,我只是学生呵呵,动手经验很少很少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也坐等高手来讲解一下

网友B:
to LZ:

1)C3的大小影响到耦合电容的容抗(或耦合度),自然最终会影响到输出信号的大小。

2)C4虽然旁路了交流信号,但R6影响到三极管的工作点,所以R6的大小也会影响到最终输出的大小。

3)联想到你另一贴所说的直接输入,显然那也是对三极管的工作点有很大的影响。

谐振放大器通常是采用丙类的,另外还需考虑后面负载的影响。注意,一般多采用变压器耦合负载而非电容。

楼主:
10# HWM 谢谢你的指导!
还有一点小问题,1)里所述的耦合电容是指耦合到负载的电容吗?如果采用自耦变压器耦合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