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基本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1):
1电路原理图中电阻的注释为:0603-10K/J什么意思啊,我知道0603是封装。。。10K/J什么意思啊?
2 看电路原理图时,怎么知道电容是陶瓷电容还是钽电容呢?

网友A:
1. J是阻值的误差

B    ±0.1%
C    ±0.25%
D    ±0.5%
F     ±1%
G    ±2%
J     ±5%
K    ±10%
M    ±20%

2. 陶瓷电容没有极性的,钽电容有极性。但对于有极性的电容,原理图上不一定会说明是哪种类型的电容

网友B:
电阻电容一般都会给出阻值容值和精度

网友C:
原理图上一般都不说吧

网友B:
电路图的器件Part对器件进行描述,一般公司会对这个描述做具体规范要求,以保证器件清单和采购生产一致。
如果是个人,就看习惯了。

网友D:
版主回的很细

网友E:
过来充电下

网友F(2012-06-21):
电阻电容  0603是封装  看他的用途  来区分是什么电容  主要看温度  频率  如果需要计算  还要看精度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