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11-10-21):
MSP430的中断嵌套据说是需要在中断程序中开启总中断EINT才能实现。
如果我程序中用到两个中断程序A和B,A的中断频率是B的10倍,这该如何实现中断嵌套呢?
也就是说B的中断函数执行过程中,A可能会需要响应多次中断。
是否在A,B的中断函数开始都需要开启总中断来执行?

网友A:
东西不太全

网友B:
建议首先考虑是否需真的需要中断嵌套,大多数情况是不用嵌套的。
真的需要在B中断服务程序执行过程中响应A中断,,在B中断服务程序的一开始 开中断就行。
_ENT();

网友C:
如果B的执行时间很长,而你的实时性要求非常高,才建议嵌套。

三楼说的很对,若A中断优先级更高,且执行时间不长,只需要在B中断中使能GIE,A无需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