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定时器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1-10-21):
本人用的MSP430F2132。现在想利用Timer0输出一个频率215000hz的PWM脉冲波,占空比0.5,但要求定时器中断频率为21500,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215kHz的PWM频率,精度要求多高?

个人理解,如果用15.9MHz晶振为时钟源,不分频,TACCR0 = 74, TACCR1 = 37,Output Mode 6:Toggle/Set,可以实现214.9KHz的PWM。定时器中断频率自己稍微处理下就行。

如果是16MHz晶振,可以到216.2KHz

网友B:
得看你的精度了

网友C:
没碰到过,学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