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转:车载逆变器故障点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1-10-21):
车载电源逆变器最容易出现的故障点及排除方法

A.逆变器的点烟头与汽车点烟座接触不良,这时候逆变器的LED不亮,重新把逆变器插紧就可以了。

B.逆变器出现各种保护,这种情况要判断引起保护的原因,如果是过热了就要想办法让逆变器通风散热降低温度;如果是过压或者欠压了就要想办法让电瓶的电压恢复正常就可以了,如果是过载了就只能用更小一点功率的用电器。

C.反复插都没有电压输出,用电器总不能工作,可能是电瓶供电不正常或者过载了,也可能是逆变器保险丝烧掉了,或者完全坏了。

D.使用逆变器最容易出现过载现象,也就是使用的功率比逆变器的功率大,此时要更换更大的逆变器。有时用电器的峰值功率比额定功率大很多,使用时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