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单触摸PIC单片机

楼主(2011-10-21):
如题,只需要1路电容触摸按键,1路输出即可,最重要是的好买,量不是很大,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帮忙顶一下

网友B:
没用过 想知道

网友C:
16F182X系列好象有,去看看

网友D:
16F722,不带触摸模块也可以做,找带比较器,10F20X就可以做了

网友E:
16F726,可以,自己用过。

楼主:
选了10F204,用用还可以

网友F:
只用过16F726 和16F616,可以用16F726

网友G:
PIC16F15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