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基本时钟输出引脚问题

楼主(2011-10-21):
刚接触430,请问 p1.4 与P5.5 P2.0与5.6做时钟有输出区别吗?

P1.4/SMCLK 16 I/O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 SMCLK signal output
P2.0/ACLK/CA2 20 I/O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 ACLK output/Comparator_A input
P5.4/MCLK 48 I/O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 main system clock MCLK output
P5.5/SMCLK 49 I/O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 submain system clock SMCLK output
P5.6/ACLK 50 I/O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 auxiliary clock ACLK output

网友A:
个人感觉没有区别

网友B:
没啥区别吧

网友C:
只是选择不同的引脚而已

楼主:
为什么配置时只能通过p1.4 p2.0输出系统时钟?
却不能通过p5.4 p5.5 p5.6不能输出系统时钟。
还有PWM输出时候P1.2 P1.3/P1.6 1.7/P2.3 P2.4同时输出PWM信号,不能把其引脚通过PxSEL关掉?
2# 永远的不知

网友A:
不能通过p5.4 p5.5 p5.6输出系统时钟吗?

数据手册上给出输出时钟对应的引脚设置,是这样设置的吗?

网友A:
PWM输出引脚,需要哪个就配置哪个,不需要的通过配置PxSEL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