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C的隔离度如何测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21):
看手册吧

网友B:
一般是将一个通道输入短接,在其它通道输入相关的测试波形,读出在这个通道数据的幅度和理论幅度的比值,就可以认为是通道间的隔离度。

网友C:
对于多通道ADC,在一个通道输信号,在另一个没有信号的通道测试信号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