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跪求各位高手:这个电路为什么会自激?

楼主(2011-10-21):
各位大侠,兄弟没招了!
各位高手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会自激呐?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到一级输出及二级输出有大概40KHz的一个类似三角波的信号;但是只要我将两级放大断开,仅保留一级放大,信号又是正常的!
求各位指教啊!

楼主: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为什么了?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对了,信号幅度倒是不大,但是经过放大之后也有500mv以上了,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麻烦!关键是信号跟我的有用信号频率差不多!

楼主:
会不会是芯片的容性负载不够啊?

网友A:
第二级的放大倍数太大。降低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大倍数我已经降低过试了,但是不行!

网友B:
感觉上,前级放大工作点不稳定,要改改电路。

网友C:
第一级换成10nF试试

网友D:
你把R1去掉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楼上真是毁人不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还有频率要求,信号大概是几KHz的,加一个10nF的电容还能看到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啊,你这个明显不行啊!
这个电路是阻容耦合两级放大!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E:
回复 楼主:

增加第一级取样电阻,100M,一般来说,小电流放大,第一级取样电阻尽量大

网友D:
回coolmat: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关键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不犯第二次相同的错误。在我看来,如果自己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可能你永远都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网友D:
以下是我用Multisim仿真的结果,仅供参考。(为避免毁人不倦,建议10楼 coolmat不要往下看了)
经过仿真知,R1必不可少。这点我理解错了。
R8取150K时发生漂移,而且U1输出峰峰值仅有300uV左右。这个幅值的信号用普通的示波器是观察不到的。此时U2输出峰峰值15mV左右,而且发生漂移,幅值全部在0V以上。相关图如下所示

网友D:
把150K电阻改为10M,峰峰值为20mV左右这样才能说的过去。此时U2输出为840mV左右,相关图如下所示

网友D:
因此建议把R8改为10M或更大,以改善电流电压转换器的灵敏度即此转换器的增益。至于自激产生原因可能与示波器的接入负载和输出产生的漂移有关。

网友F:
回复 楼主:
第一级是IV转换吧,反馈电阻才150k,电流1nA ,输出电压uV级,示波器能看到?
你断开两级之后,第一级输出是多少,波形什么样,

网友G:
赞同楼上的,第一级输出为150uV,AD820的初始失调电压就已经达到0.1mV了。最大可达0.8mV。

网友H:
两级之间有不希望的耦合,造成振荡。首先处理好退藕,如果还不行在之间加屏蔽试试

网友I:
C4换成电阻。比如1k。

楼主:
20# autwl 退耦?我不是在电源边上加了电容退耦了吗?还需要在哪里加退耦电容啊?
请兄弟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