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tium 9.0用什么软件可以

楼主(2011-10-21):
PADS转Altium 9.0用什么软件可以,Altium 9.0在导入时好象不行一个.PCB的文件时出错.

网友A:
需要把PADS文件导出为PADS2005.2以下的版本,再导入到AD中。

网友B:
可以用Ultra Librarian 轉換器, 或者導导出为 DesignSpark PCB

网友C:
AD支持直接导入了。  如果你的PADS版本太高,就降低一点

网友D(2012-05-01):
PADS9.3可以直接转成PROTELL 版 本的PCB ,你用高版本的PADS 就可以EXPROT OT PROT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