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里差分信号走线的问题??? 急 急

楼主(2011-10-21):
1 我用的是PROTEL99SE。
2 我要进行手动布线,要求等长,等间距,平行,可是我怎么保证这些?PROTEL99SE 怎么进行设置?
3 求高人解答。

   谢谢

网友A:
在Design-----rule 中可以设置,routing---High Speed----Matched Net Lengths设定饶线的要求,形状,gap,误差等
然后执行tools--equalize net lengths这样就可以饶出等长线了
最后可以通过reports可以看出所有信号的线长。
不过PROTEL里不好用,LZ将就着弄吧,手动调整: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可是怎么没有反映?我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看来真的要换软件了,还是用AD6吧。

网友A:
我不会AD我看坛里高手他们都用AD10了:L
POWERPCB画高速板挺好吧
我一个都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对啊

网友B:
宁空守寂寞三千载,立马长啸,也不招惹轻浮女子入帐纱,一解孤单.:vi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洗衣机能用

网友C:
不用这个软件了,太老了。 效率跟不上

网友D:
其实这个差分线只要对称的走,基本上不会差多少的,画好后手动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99不好画,手动画就好了,差分线主要是分布参数要一致,领近的信号线最好符合3W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