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下载求助

楼主(2011-10-21):
小弟的pcb上有两个cpld,jtag是用菊花链连接的,因为有一个cpld坏了,所以,就换掉了,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jtag可以找到,而且其中一个cpld也可以正常下载,但当下载另一个cpld的时候,会出现:ERROR: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急切盼望各位大哥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断开下载好的哪个,试试

楼主:
我的两块cpld分别是epm2210F256C4和epm2210F256C5.在是用quartusII下载的时候,分别对应不同器件做了器件配置选项,但是epm2210F256C4能下程序,但是epm2210F256C5不能下程序。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断开好的那个,因为电路中没有跳线之类的。能用软件屏蔽吗?

楼主:
请问二楼的,jtag可以识别,是否就能证明,cpld是好的,没有损坏。

网友A:
风枪吹掉啊,如果拿掉能写入,再焊上,这样你下次改版就改做跳冒了

网友A:
jtag可以识别,不代表能写入,不代表IC是好的

楼主:
六楼,主要是拿下来,那拿下来的芯片就得需要在植球才能用啊!那这块芯片就不能用了。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确定啊!还有,要是拿掉,可以写入了,怎么能保证在焊上,这两块芯片都可以用了啊!